谈谈四层板和33欧电阻

楼主(2008-06-13):
选用四层板不仅是电源和地的问题,高速数字电路对走线的阻抗有要求,二层板不好控
制阻抗。33欧电阻一般加在驱动器端,也是起阻抗匹配作用的;布线时要先布数据地址
线,和需要保证的高速线;
       在高频的时候,PCB板上的走线都要看成传输线。传输线有其特征阻抗,学过传
输线理论的都知道,当传输线上某处出现阻抗突变(不匹配)时,信号通过就会发生反射
,反射对原信号造成干扰,严重时就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采用四层板时,通常外层
走信号线,中间两层分别为电源和地平面,这样一方面隔离了两个信号层,更重要的是
外层的走线与它们所靠近的平面形成称为“微带”(microstrip) 的传输线,它的阻抗比
较固定,而且可以计算。对于两层板就比较难以做到这样。这种传输线阻抗主要于走线
的宽度、到参考平面的距离、敷铜的厚度以及介电材料的特性有关,有许多现成的公式
和程序可供计算。
     33欧电阻通常串连放在驱动的一端(其实不一定33欧,从几欧到五、六十欧都有,
视电路具体情况) ,其作用是与发送器的输出阻抗串连后与走线的阻抗匹配,使反射回
来(假设解收端阻抗没有匹配) 的信号不会再次反射回去(吸收掉),这样接收端的信号就
不会受到影响。接收端也可以作匹配,例如采用电阻并联,但在数字系统比较少用,因
为比较麻烦,而且很多时候是一发多收,如地址总线,不如源端匹配易做。
     这里所说的高频,不一定是时钟频率很高的电路,是不是高频不止看频率,更重要
是看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通常可以用上升(或下降) 时间估计电路的频率,一般取上升
时间倒数的一半,比如如果上升时间是1ns,那么它的倒数是1000MHz,也就是说在设计
电路是要按500MHz的频带来考虑。有时候要故意减慢边缘时间,许多高速IC其驱动器的
输出斜率是可调的。
本文来自: DSP交流网(www.hellodsp.com) 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hellodsp.com/bbs/viewthread.php?tid=2848&extra=page%3D1

网友:
以前在修東西時候
常看到液晶電視裏面RGB信號線有33歐姆的電阻
不過那時根本不知為什麽
感謝樓主同志的分享

提一個小小的建議:

1 希望樓主能結合一些事例進行講解(ALLEN常這樣)

2 圖文結合 易於理解

3 文字之間,一定間隔,方便閱讀

4 如果樓主已理解所發貼的內容,不妨以自己所理解的話總結後貼出來 ... (怕自己理解可能有誤的話亦可再附上原文以作對比)

作為一個讀貼人希望讀到一些吸引自己,講解生動的好貼,非一片黑乎乎的字.

非對樓主攻擊(吾乃中華軍壇的人所以很F的)
請樓主理解
最後謝謝樓主的熱心

网友(2009-05-08):
"更重要的是外层的走线与它们所靠近的平面形成称为“微带”(microstrip) 的传输线,它的阻抗比
较固定,而且可以计算"
然后呢 计算出来之后干什么?跟33ohm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不错,这个帖子值得收藏来看

网友:
2楼如果能用简体中文发表意见就更好了

网友:
这里所说的高频,不一定是时钟频率很高的电路,是不是高频不止看频率,更重要
是看信号的上升下降时间。通常可以用上升(或下降) 时间估计电路的频率,一般取
时间倒数的一半,比如如果上升时间是1ns,那么它的倒数是1000MHz,也就是
说在设计电路是要按500MHz的频带来考虑。有时候要故意减慢边缘时间,许多高
速IC其驱动器的

這句話完全可以了解,可是還是不知道在一個線路中我要怎麼樣去找這樣的一個信
號呢?要依據什麼去找呢? 可否煩請舉個實例??

网友:
33欧电阻通常串连放在驱动的一端(其实不一定33欧,从几欧到五、六十欧都有,视电路具体情况) ,其作用是与发送器的输出阻抗串连后与走线的阻抗匹配,使反射回来(假设解收端阻抗没有匹配) 的信号不会再次反射回去(吸收掉),这样接收端的信号就不会受到影响。接收端也可以作匹配,例如采用电阻并联。
-------------------------------------------
匹配电阻视电路具体情况选择,请问下究竟该怎么选择呢?另外阻抗匹配为什么可以吸收掉反射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