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内部怎么样放滤波电容会更好一些.

楼主(2008-06-14):
在BGA放滤波电容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做到放的更多更好呢,在学习中,放的很慢,而且有些都想不到该怎么样改才能放的更多.没经验啊,,,,,,,,,,,,,,,

网友:
BGA旁边的电源PIN,电容放在BGA旁边,电源引到电容上,再从电容上拉线到主电源。内部的PIN可以考虑放到另一面,就近放在电源PIN的正下方,到主电源。多个电容的话,先大电容后小电容。

网友:
楼上正解,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