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tlister failed

楼主(2008-06-14):
用capture画的原理图,要生成网表时出错了,提示 netlister failed,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图传不上来,总提示是无效的图片文件。

网友:
像这些问题要查下LOG文件,这样才能确认的比较准确。

楼主:
谢谢楼上,呵呵,

原来是有元器件的引脚都是同名NC(引脚类型passive),后来手动改名为NC1,NC2,...重于好使了...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呵呵。

网友:
用Other导就不用修改NC1,NC2.但在PCB中同样也要用Other导入,但它要生成Dvice,感觉都差不多看个人习惯了.

网友(2011-04-15):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我遇到同类问题,不晓得楼上用other时怎么倒的???

网友(2011-08-04):
  同求,,详细些的解决办法,,,,

网友(2012-09-11):
我是在Netlist Files设置的文件夹中找到netlist.log文件,打开后发现里面提示封装名有错误,有几个电阻封装名中有Dot(.),在原理图中改过来后,再次生成网络表时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