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pads转换成potel的方法~!求救~!

楼主(2008-06-14):
请问各大侠有没有关于pads转换成potel的方法~!万分感谢~!

网友:
资源区里面有转换工具

网友(2009-12-15):
那工具我用过好像只能POTEL转PADS别的不成

网友:
转成ASC的文件,导出的时候选3.5以下的版本,在99里面在导入就好了。

网友:
也就转来看看,真要拿去作很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