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llegro 16 的constraints使用方法

楼主(2008-06-15):
今天开始学习constraints的使用方法,设置属性,可是发现16版本的在setup中没有constraints的命令,只有一个constraints的一级菜单,点击后,出现几个命令,和低版本的有不同哦,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找到这个constraints的命令(点击constraints命令后,会出现constraints system master的对话框,可是现在连constraints都没有找到阿...),希望现在正在使用16版本allegro的朋友可以给我帮助.谢谢.

网友:
16.0的physical和spacing约束都整合到constraint manager里面了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答,这个我知道,可不知道怎么将属性付给相应的对象,比如想在一个区域里付spacing属性,那我要怎么做呢?或者将属性付给一个原件。等待大家的回答。

网友:
呵呵,真是同命相连啊,怎么样了啊,搞明白了没有啊,大家分享分享啊~~~~~~~~

楼主:
还没有呀,等搞定了肯定分享。

网友:
可以的,还先用画shape的命令,然后选择放的层,一定要放再constraint area,同时定义这块区域的规则名字,然后done。在规则设置里,space那着到region那块,就可以看到你建的规则名字了,然后再对其设规则就可以了

网友(2011-05-15):
这个网址,图文并茂,更容易懂一些,有需要的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的网址呢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有权限发链接!

网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712/14/1066303_38487061.shtml

这次应该好了,看着个。

网友:
刚打开链接看了,写得蛮详细的, 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