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的PCB

楼主(2008-06-15):
不错的PCB

网友:
要看了才知道呀

网友:
能讲解下么,我猜是有线单双放大器!不知对不对!

网友:
板子做的一般:
电源线处理的不太好。
滤波电容的放置有问题。
没有考虑DFM,不利于生产。
请问电源是从哪里进来的,我没有找到:(

网友:
7806和7805的连接能得到5v码?u2 怎么还有直角走线。没做完吧很多东东都不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