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的定位孔问题

楼主(2008-06-15):
我要在板上放置两种过孔,一种是通常plated的过孔,另一种是定位孔。我开始就直接在过孔里做了这两种,但发现定位孔调不出来。后来在库里调了个过孔,修改成我需要的大小,如下:

但我有如下疑问,请帮忙解答一下:
1. 我的孔径是156mil,是不是直径和孔径都设置成156?
2. 是否要添加25层?25层外径应为多少?
3. 因定位孔无网络特性,故我不能象其他形式的过孔那样容易放置过孔,我是作为零件添加的才放上去的,不知大家是不是这样?,还是另有高招?

网友:
1,是的
2,25层出负片用的,直径比其他层大20MIL
3,我是用ECO,把定位孔做成元件加进去

网友(2009-12-11):
定位孔:在SMT焊接加工时,为正确决定面板或印制板的位置而设置的孔或切口
刚接触定位孔和MARK点这些概念
所以对相关设计的标准和工艺不很了解
请同志们给予支持 传道授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