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电源线的宽度?

楼主(2008-06-15):
假如电路板上5V电源要过6A的电流,在top层和电源层都有走线,是不是这两层电源线的最窄处加起来要满足6A的走线?

网友:
表述不清,麻烦LZ详述

网友A:
    不清楚你的布线连接方式:
    (1)“top层和电源层都有走线”,如果是并联,你的说法是对的。
(2)如果是串联,那每一层的最窄处都必须分别满足6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的布线连接方式:
(1)“top层和电源层都有走线”,如果是并联,你的说法是对的。
    (2)如果是串联,那每一层的最窄处都必须分别满足6A。

    如果走并联,两层走线长度不同。
在群里有人回复说电流走最短路径,必须每层最窄处都满足6A宽度。
迷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走并联,两层走线长度不同。
在群里有人回复说电流走最短路径,必须每层最窄处都满足6A宽度。
    迷糊了。

    通常情况下走线长度的影响可以忽略。

楼主:
    哦,谢谢Allen老大。
接触Layout没多久,高速信号好多东西看书觉得很抽象,看不明白。

网友:
    6A,你这个已经是功率电源的输出级别了,那样最好采用铺铜方式,间距要拉大一些,当然这么大电流我感觉不属于高频的电源,LZ还是详细说说你的用途,设计思路,我们好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在群里有人回复说电流走最短路径, : 是走阻抗最低路径,估计这是电源电流,那么并联走宽线,长短差一些没什么,并且你也没办法严格保证。

必须每层最窄处都满足6A宽度。      :这个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