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话筒制作全过程

楼主(2008-06-15):
这里介绍一个高灵敏无线调频话筒,它可以拾取5米范围内的微弱声响,发射距离可达500米左右。
其工作频率在88~108Mhz范围内,可以通过调频收音机来接收它的发射信号。
本无线话筒的另一特点是工作频率十分稳定,即使手触摸发射天线也不会引起发射频率的变化。
它可以用于家庭娱乐、婴儿睡眠监护及室内外各种声音监听。

电路原理:

        电路由声电转换、预加重电路、音频放大电路、调制器和高频功率放大器等部分组成声电转换器
由驻极体电容话筒担任,他拾取周围环境的声波信号后输出相应的电信号,经过C1送入由R2、C2
组成的预加重电路进行带宽压缩,以提高话音的调制质量(与调频收音机中的去加重相对应)。
VT1为音频放大器,对预加重后的音频信号进行放大,经过C3送至VT2的基极进行频率调制。
VT2组成共基极超高频振荡器,基极与集电极的电压随基极输入的音频信号变化而变化,
从而使基极和集电极的结电容发生变化,高频振荡器的频率也随之变化,从而实现频率调制。
VT3组成发射极输出丙类高频功率放大器,其作用有两个:一是增大发射功率,扩大发射距离;
二是隔离天线与振荡器,减小天线对振荡器振荡频率的影响。高频功放后的信号由VT3的发射极输出,
经过C10、L3送至天线发射。L3为天线加感线圈,用于天线长度小于四分之一波长时,
以提高天线的发射效率。C8与C10的容量不可以大于20PF,否则天线的变动将会引起频率的不稳定。
元器件选择与制作
   VT1可用9014,VT2用9018,要求放大倍数要大于80;VT3选用8050C或者3DG12C,
要求放大倍数要大于50
C1、C3、C11采用电解电容,C4~C10为瓷片电容,电阻采用碳膜电阻,
L1~L3用直径为0.4mm的漆包线在圆珠笔芯上绕6匝,然后脱胎取下即可。
L1应在3杂处抽头,L2与L3在印刷电路板上应互相呈垂直状态排列。
天线最好采用拉杆天线,也可以采用800毫米长的塑料软线代替。

印刷电路板图如下图:
材料:万用板一张(市场价5毛)
          电阻,电容,电解,三极管,开关(可在华强电子世界3号楼2A696购买到所有元件)
          锡线,烙铁,松香

,
注意:印刷电路板上开关S需外接

  电路安装好以后要进行调试,调试可以分三步进行:
1、调整各级工作点:调电阻R3使VT1的集电极电压为1.5V(或集电极电流为1毫安左右);调整电阻R7使VT2的集电极电流为4到6毫安左右,此时用镊子触碰VT2的集电极,此电流应有明显变化,说明高频振荡器工作正常。VT3的工作点不用调试。
2、频率调整:打开调频收音机,在88~108Mhz范围内搜索本机信号。如两机频率对准,收音机里会产生剧烈的啸叫声,此点应避开当地的调频广播电台所使用的频率,避开方法是用小螺丝刀拨动线圈L1的匝距。
3、发射场强调试:先自制一个简单的场强仪,电路如下图。将场强仪的A、B两点分别接无线话筒的天线端和地端,微调无线话筒的L2和L3的匝距,使场强仪的万用表读数最大即可。场强仪万用表应置于直流10V或50V档。
调整好的电路即可投入使用

装配:

将家里坏掉的麦,拆开里面的线材。然后将此电路板装进去。至此,所有工作完成!

无聊的时候,打开电脑,小哼几首,不亦乐呼

约上三五知已,疯狂的唱吧.想唱就唱!!!

网友:
等待中
樓主同志
速速整理
能否把你制作心得也貼上

网友:
    嘿嘿!不错,接触电子时第一个做的东西就是无线话筒,听到收音机里传出自己的声音时兴奋得不行,强烈建议每个专业相关的大学生都做一个,自己去电子市场买零件,用小刀刻电路板,自己焊接,可以极大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同时也可以增加自己对电子类课程的兴趣。

网友:
    没刻过电路板!不知道怎么弄.还请LZ尽快将过程传上来,让我们这些菜鸟学习一下!

网友:
    youyou ,人家是用万用板好不好,还刻什么?

网友:
    谢谢了
我要看看了

网友:
    电路里的c1和c2、R2应该是一个带同滤波电路?

    YES!

网友:
    不错,顶一下,我在学校里也做过这玩意,建议在前面加个音频输入端子,还可以做无线转发器!

网友(2008-07-21):
    很有用,你果然是电子方面的高手.收下了,回去做得玩玩!

网友:
    可惜 无线接收端没有?

网友(2008-10-08):
    图太模糊   能弄个清晰的就好了   呵呵  顶一下

网友:
    C1是隔直的,因为声音信号是交流信号;
    C2和R2是带通滤波,调节数值可以改善音质;
    R1是mic限流的,阻值越大,mic灵敏度越高,但不可为0,否则会烧坏mic;
    mic可以选择-36至-44dB的,可以满足要求;
    最关键的是电感的绕制,楼主是否可以发个图片过来?

    楼主说明的很详细,有收获,谢谢。

网友:
    图太模糊   能弄个清晰的就好了

网友:
hai  keyi  拉啊 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