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要控制奇模、偶模、共模阻抗

楼主(2008-06-16):
什么情况要控制奇模、偶模、共模阻抗,它们与我们经常说的差分,单端有何区别?请指教。谢谢!

网友:
    凡正确解答此帖的加积分20。

网友:
    思考中.....回去看书去...

网友A(2009-03-30):
    特性阻抗是指电子器件传输信号线中,其高频信号或电磁波传播时所遇到的阻力称之为特性阻抗,它是电阻抗、电容抗、电感抗的一个矢量的和。目前大部分资料将特性阻抗分为单端(Single ended)阻抗和差分(Differential)阻抗两种。单端阻抗是指单根信号线测得的阻抗。差分阻抗是指当差分驱动时在两条等宽等间距的传输线中测试到的阻抗。其中差分传输线具有两种独特的传播方式,每种方式都具有自己的特性阻抗,分别称为奇模阻抗(Odd mode)和偶模阻抗(Even mode)。

在图中,线路1 与线路2 同时施加差分互补的信号,在线路1 测试到的阻抗称为奇模阻抗。差分阻抗是奇模阻抗的两倍。
    Zdifferential=2×Zodd
线路1 与线路2 同时施加相同的信号,在线路1 测试到的阻抗称为偶模阻抗。共模阻抗(Commonmode Impedance)是指并连在一起的线路的阻抗,是偶模阻抗的一半。
Zcommon=1/2×Zeven

版主给分!!!!
    拿分走人!

网友:
    LS的后面两句话有损你的TX们心目中的形象。。。

网友:
    LS的后面两句话有损你的TX们心目中的形象。。。
引用 网友B:

    哈哈,没办法啊,没积分啊

网友:
    事隔9个多月之后还有效,版主真是不错!

网友(2019-02-26):
引用 网友A:
    特性阻抗是指电子器件传输信号线中,其高频信号或电磁波传播时所遇到的阻力称之为特性阻抗,它是电阻抗、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