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面积铺铜的问题

楼主(2008-06-16):
在给地和电源网络大面积铺铜时,怎么设置铺铜的边框跟PCB板边框的距离,以及跟导线和PAD之间的距离呢?请达人们赐教,谢谢!

网友:
布线安全间距就是敷铜与走线、焊盘、板边之间的间距。

网友:
互相学习

在规则那里就可以设置距离。

楼主:
我所面临的问题是当我设置一个数值时(如20mil),在布线密集区域(QFP封装的IC)就布不了线了,如果要布IC这边的线时就又要将数值改的很小(如6mil),这样改来改去很不方便。

网友:
在布密的线时可以关闭在线DRC.

网友:
同LS所说的,在规则那里可以设置到的

同LS所说的,在规则那里可以设置到的

楼主:
按照楼上所说的试了一下   效果还可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