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要哪些文件啊?Drill文件怎么出啊?

楼主(2008-06-16):
在网上找些出GERBER所需的文件,可是还是有些文件不知道怎么出的,下面是找的其中一个附件:
按上面步骤生出好多文件,不知道哪些才是有用的,要发给PCB加工厂的,如图
请问哪些才是要用到的,求解??谢谢!

楼主:
还有个就是我出的钻孔图在GERBER上竟然显示这样的, 在PCB上设置时是 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一般板厂需要你如下一些文件,
***.art
***-1-n.drl
***.ipc
***.brd
其中*号代表你的板子名称。
还有你用CAM350看到的DRILL层的显示好象是你在出DRILL的时候选错了 应该是只勾选AUTO TOOL SELECT 和OPTIMIZE DRILL HEAD TRAVEL这两项。

网友:
   ART 前面的*号应该是各层的信息。。。。。。。。。。。。。。。。不好意思    一般是 TOP  ,BOTTOM , 内层,然后是PASTE DRILL  SILK  SOLDER

楼主:
先谢谢了,那个孔钻文件是不是在Manufature----->NC------>NC Drill------>Drill这里生成的文件就包含钻孔位位置信息了?
我上面的图是我在建ART层时,自己添加个DRILLTABLE的文件,因为以前用AD6出GERBER时里面有钻孔位置图,钻孔TABLE,如第二个图,
现在不知道Allegro是否也能出这两个图,可以直接在CAM里看到,还是它就是个文本文件,里面包含它的钻孔位置和钻孔尺寸信息??

网友:
钻孔位置和钻孔尺寸信息 是在你的 DRILL。ART中有的  Manufature----->NC------>NC Drill------>Drill 这个操作的时候你选第一个最后一项 看下 这个能在CAM中看到你的孔的具体形状的

楼主:
我还是把brd文件传上去吧,可能是我设置ART文件时有问题, DAC_PORT.rar (45.62 KB, 下载次数: 14) 只进行Manufature----->NC------>NC Drill------>Drill这个操作,选择的都正确,按照 设置的,在看GERBER文件时是看不到的,请帮我看看我那原文件是不是就错了,第一次做,从焊盘开始做的,错的可能性应该较大

楼主:
谢谢版主,看到了,请问我是哪些地方出问题了才出不了图呢?

楼主:
版主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啊,QQ或MSN,我们现在要转软件,问题太大了,因为部门也没人用这ALLEGRO,我也只能边琢磨边看论坛了,希望可以有个高手可以做指导,有问题方便问了

楼主:
也是gerber rs274x的

楼主:
你看我是这么选的,然后直接点,Creat artwork

楼主:
对了,当我打开ARTWORK时出现下面的提示,是不是这出的问题

楼主:
想哭了,按你的方法出了也还是老样子,

楼主:
是点OK了,才SELECT ALL ,CREATE ARTWORK的,

网友A:
我看了一下 他的在出ART的时候 drilltable 的undefined line width 的数值是0 你改成6 重新出一下看看

楼主:
能出,但是出的不对,你看我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 他的在出ART的时候 drilltable 的undefined line width 的数值是0 你改成6 重新出一下看看

真是的,谢谢了,也谢谢版主一下午的辛苦,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
呵呵 一起学习中。。。。谢谢斑竹给加了威望,呵呵 以后我要继续努力啊,,,,,

楼主:
已经出了与版主前面帮我出的一样的GERBER了,哈哈十二万分感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当我打开ARTWORK时出现下面的提示,是不是这出的问题8079

提示Shape的精度與設置不匹配。可在Global Dynamic Params 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