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铜皮设置成trace一样???

楼主(2008-06-16):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怎样在pads里面铺铜时,把铜皮设置成trace 一样,有次看到别人的板上的铜皮,一点总是如同 trace,而不是使用布线命令画上去的.
    曾在一分资料上也有看到过说PADS 2007 有这个功能,只是没讲怎么设置.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网格铺铜吗?把铺铜删格设大一点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网格铺铜吗?把铺铜删格设大一点儿,就OK了

不是

网友:
    是这个吧?

网友:
    楼上你这个是怎么搞出来的?很想知道

网友(2011-11-25):
    画 铜皮时  选择 path  就可以吧

网友:
    那什么时候画铜皮要好点了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在覆铜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