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奇怪,请问这是吗错误?那位帮忙解惑?

楼主(2008-06-16):
    [DRC0011]  Reference is invalid for this part VCC5V
                    SCHEMATIC1, POWER  (6.65, 0.75)
[DRC0011]  Reference is invalid for this part 12V
                        SCHEMATIC1, POWER  (2.65, 3.25)

    如何上面两个算是错误警告的话
为何也是类似设置的其他就没这个提示警告

这些点都是一些外用的测试点
orcad里面 元件名是按TP定义的
只是把元件号名称给修改了而已啊
    虽然不影响layout但是比较纳闷

那位帮忙解惑?

还有一个小问题 为何没连线的管脚我没设置“X”的地方为何没检查出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DRC0011]  Reference is invalid for this part VCC5V
                    SCHEMATIC1, POWER  (6.65, 0.75)
[DRC0011]  Reference is invalid for this part 12V
                    SCHEMATIC1, POWER  (2. ...

    提示错误 是因为你的TP名字不是以数字结尾的,  都是"V"
可以忽略的

网友A:
    还有一个小问题 为何没连线的管脚我没设置“X”的地方为何没检查出来呢?

如果不设置"X",不报错的
相反的,如果你设置了"X",然后又连了网络,才会报错(在netlist的时候提示警告,DRC的时候没有任何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小问题 为何没连线的管脚我没设置“X”的地方为何没检查出来呢?

如果不设置"X",不报错的
    相反的,如果你设置了"X",然后又连了网络,才会报错(在netlist的时候提示警告,DRC的时候没有任何信息)
    但是我设置了“X”
但是后来这些管脚需要新增网络
我直接连接上去了
    也没提示错误啊

但是“X”设置了就不能删除成空管脚了吗
    我试过
    好像不行的啊

网友A:
    但是我设置了“X”
但是后来这些管脚需要新增网络
我直接连接上去了
也没提示错误啊=====>正常流程导出网表(For allegro)时会有警告的

    但是“X”设置了就不能删除成空管脚了吗
    我试过
好像不行的啊 ====>在打一次"X"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设置了“X”
    但是后来这些管脚需要新增网络
    我直接连接上去了
    也没提示错误啊=====>正常流程导出网表(For allegro)时会有警告的

    但是“X”设置了就不能删除成空管脚了吗
我试过
好像不行的啊
    ...  这样啊
我是直接用pads logic打开的
    然后同步到pads的
好像没发生过啥错误

网友:
    把VCC去掉

    或者把VCC去掉,直接用5V就可以了。

网友(2008-07-18):
    原来×不去掉直接连网络会包错呀,谢谢,刚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