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一组蛇形走线的的长度

楼主(2008-06-16):
我想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在画蛇形走线的时候,如何计算一组走线的的长度,有时太长的话,可能浪费空间,可要是太短的画到后来的就太长的,达不到等长的效果了,所以又要重新画.怎么才能又结省空间,又正好等长呢?这个长度的要求有什么计算公式没有,还是评经验画呢?

网友:
你如果想既省时间又是正好不浪费走线的方法我不知道,不过省时间同时减少浪费走线的方法我到觉得你可以参考:
(以16根Databus为例)
1、将Data0-15全部正常走线,然后看下每根长度,将最长那根通过弯角弧形等方法压短,接着以此根长度为准,将其他线走蛇形;(这种方法基本可以不浪费走线,而且感觉时间也节省不少,就是需要布线者有一定经验,因为在最长那根走线压短的时候往往需要考虑到其他线走蛇形的话范围是否够,如果范围不够,得将这根线长度拉长,当然啦,如果你板子很大,那就没这问题了。)
2、使用自动布线器,让它把Data0-15走等长(要设置好),然后在它基础上修改,或者只是采纳它的线长手动走蛇形(比自动布线的效果可能好点,而且漂亮,但费时)。
说的不对请海涵指正,谢谢。

网友(2008-12-22):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看了贴就要回,我想更加详细的了解蛇形走线的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
还是在ROUTING里面设计..

网友:
说的好啊。。。是这样的。。。

网友:
等长绝对不是完全的等长,如果在频率比较低的时候长度相差很大也是可以的,而且这个长度差距和走线长度是设计工程师应该算好的

网友:
我觉得并非所有的D0~D15数据线需要走蛇形啊,板子小,器件密集,走线本来就短,上升沿和下降沿对信号的影响大于走线线长导致的信号延迟。非高速信号线走得越流畅越好啊。

网友:
同意9#的说法

网友:
可以先计算一下   也许并不需要等长走线

网友:
在ROUTER里 ctrl+L RT就是你走线长度,ET是系统的评估值

网友:
    ROUTER不是有个网络组等长规则么?
用哪个走起来比较省时间,效果还不错。

网友(2010-11-10):
    还是不明白,在ROUTER里,选中要测得线,ctrl+L没出现要测得线长

网友:
    用Router吧很方便,很快捷。

网友(2012-09-10):
说的都和没说的一样

网友:
在router里面有个实时监视工具,借助这个工具做等长很方便的。具体的操作论坛已经有我就不说了

网友:
    还没有试过在RUTER里面自动布一组等长线,估计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