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PB16.0---Design entry CIS启动特别慢?

楼主(2008-06-16):
请大侠指教,前两天刚装了SPB16.0,启动PCB Editor 和PCB Router都正常,唯独启动Design entry CIS特慢,估计得2、3分钟才能起来,不知何故?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看下是不是防火墻的問題。

楼主:
回复二楼

把杀毒软件退出后试了下,还是慢的很,大约需要4分钟才能起得来!杀毒软件内也没有禁止或限制运行程序的选项。我的杀毒软件可是正版的哦!趋势科技的,每年还需要花钱更新!不过对你的建议还是谢谢!

网友:
你打开时是不是选择的第二个ORCAD_CAPTURE_CIS_OPTION WITH ORCAD PCB DESIGNER,我打这个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