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8-06-16):
allegro怎么添加焊盘和焊盘的net(就像dxp那样)

网友:
添加焊盘:新建一个Package symbol,点击layout pin在右侧的padstack中选择库中的焊盘.
焊盘的net:在Pcb 环境下,Logic/net logic(前提:user preference中logic_enable_edit中打钩)

楼主:
user preference中logic_enable_edit
弄了半天 就是这个没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