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PCB 阻抗匹配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6):
现在遇到的难题: PCB板上面有十几对差分线,要求阻抗100OHM, 传输速度2Gbps;

我现在将差分线线宽设置为0.25mm, 间距0.25mm,板层设置为TOP, GND,POWER,BOTTOM, 不知是否正确?要将差分对阻抗控制在100OHM, 差分线线宽, 厚度,四层板的厚度应该如何设置? 请版主及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you need to specify the hight between top/gnd, and bottom/power, to do the calculation.

normally, if the hight is 5mil, trace width is 5mil, gap between two signals in one pair is 8mil, the differential impedance is 100 Ohm.

网友:
差分对走多少阻抗软件可以计算出来!

差分对走多少阻抗软件可以计算出来!
但是到其他信号或者地的距离如何求得??

网友:
差分对阻抗软件可以用polar SI 80000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you need to specify the hight between top/gnd, and bottom/power, to do the calculation.

normally, if the hight is 5mil, trace width is 5mil, gap between two signals in one pair is 8mil, the differe ...

通过计算,阻抗为105

网友(2008-07-21):
具体计算要根据各生产厂家的参数来设计,同样都是100OHM,但线宽与线距要求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根据SI8000来计算

网友(2008-08-21):
差分对阻抗软件可以用polar SI 80000计算!具体参数要请教板厂做的技术跟材质了

楼主:
用SI8000大概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