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封装问题.

楼主(2008-06-17):
我在做IC 的 PCB封装时,用的长方形焊盘, width=0.22, length=0.5.  线走得比较密, 但在打印预览, 四个直角变成了圆角.
各位高人,请指点!

楼主:
现在将截图补上, ----PADS2005 PCB 中是长方形焊盘.

楼主:
但是CAM 预览是变成了这样,  并且打印到A4 纸上, 干脆就没这个长方形焊盘了., 各位兄弟姐妹, 怎么回事啊?

网友:
没发现过这样的情况,要不你把文件发上来看一下

楼主:
老兄:原文件发上来了, 帮忙看一下., 谢谢!

网友A:
    仅仅是长方形焊盘没有了吗?,还是所有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长方形焊盘没有了吗?,还是所有的都没有?

    谢谢!  预览怎么成圆脚了?   打印时,其他的都有, 就是这个IC 的长方形焊盘脚没有.

网友B:
    我想,IC成圆脚是因为角度问题造成的,可能是软件不能识别那几个直角的的数据。如果不调回到90度可能找不到解决的方法,不知有没有高手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IC成圆脚是因为角度问题造成的,可能是软件不能识别那几个直角的的数据。如果不调回到90度可能找不到解决的方法,不知有没有高手知道?

    顶一个,有点赞同你这种说法.

网友:
    那就把IC封装改成圆角呗,再说,ICpin本来就是做成圆角好打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