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层板GND,VCC的处理问题

楼主(2008-06-17):
各位,本人是一刚做PCB不久的新手,现接手一4层板,有多多的问题,请大家指教指教.
具体是这样:我做的板子有多个地(列如GND和隔离地)和多种输出电压.当我Lay板的时候,我是否要把地层分隔成几块地或者是把电源层分隔成几块?请大家指教,急!!!!

网友:
最好是对电源进行分割,地的话最好是使其保持完整的平面.这样有利于EMC

楼主:
高人们,快来讲解啊!!急啊!!!

网友:
二楼说的对.我也是新手.在看有些教程时也是这样的.对高电平类进行分隔.......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还请高手来指教啊.....顶下....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布四层板  到了分割内电源层的时候 ,找网络结构就犯傻了
期待高手的指点

网友:
看贴就回

我也想知道的。期待高手来回答

网友(2008-07-17):
个人意见:
一般按功能模块布局,然后将地和电源分割成局部地和电源。
如果是光耦、变压器等的隔离,不同的地和电源要做到完全的隔离。
如果是不同的功能模块,如IO单元和处理器,要进行桥接,就是单点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