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时,铜箔与焊盘连接处+字线宽在哪设置啊

楼主(2008-06-17):
铺铜时,铜箔与焊盘连接处+字线宽在哪设置啊?

网友A:
1.针对某块铜,选中SHAPE,右键Parameter 里Thermal Relief Conenct 设置即可。
2.针对全局设置,打开Global Shape Parameter 设置即可。
3.针对某些PTH PIN进行设置,在PIN上添加以下属性即可。
DYN_FIXED_THERM_WIDTH  连接线宽
DYN_THERMAL_CON_TYPE  连接类型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全面,很准确!!

网友B:
二楼的人才啊
精辟!!
言简意赅!

楼主:
谢谢了已经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的人才啊
精辟!!
言简意赅!

相当的人才。
补充一下,如果是负片,就需要用flash symble来做了。

网友:
2楼说得太好了

网友(2011-03-13):
二楼是高手

网友:
看到,顶下,学习点

网友:
二楼的真是太厉害

网友:
很好 ,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2012-01-11):
二楼是荣誉版主不厉害就怪了,嘿嘿,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學習了 太感謝了

网友:
学习了,真是一代大侠风范

网友:
又让我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针对某块铜,选中SHAPE,右键Parameter 里Thermal Relief Conenct 设置即可。
2.针对全局设置,打开Glob ...

第一个针对某块铜这个,根据你说的实现不了,选中shape就弹出show element对话框,右键没有parameter——Thermal Relief Conenct 。请赐教!

网友(2012-12-20):
受益匪浅,谢谢分享。

网友C:
如果要修改 整版 0402封装与PLANE thermal 连接, 如何操作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修改 整版 0402封装与PLANE thermal 连接, 如何操作 ?

好像没有专门针对某一类封装的,可以用skill进行手动挖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