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实心覆铜和网状覆铜的应用

楼主(2008-06-17):
刚毕业开始工作,画双层电路板时我喜欢两面覆铜并用实心的,但是经理要求用网状的。我在书上看到的数字信号最好不要走直角的线,那用网状的覆铜不是都是直角了吗?希望高手可以指教!!

网友:
数字信号要覆铜吗?

网友:
不是太清楚两者的差别,作为电磁屏蔽作用两者应该差别不大,有可能是从板子的机械性能和散热的角度来考虑的.

网友:
网状铜的机械性能好点,一般FPC要求铺网状的

网友:
俺也想知道..,  高手请指点, 谢谢!!!!!!!!!!!!!

网友:
是啊,板主可不可以出来做个详细点的说明啊,麻烦了,新手最想的就是这种实际点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实心铜的电气性能会好些,网格铜的工艺性能会好些。

楼主:
    谢谢,高手的回答,希望有更多的高手能参与这个讨论!!

网友(2008-10-08):
    参考下这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874-1-1.html

网友:
    第一:实心铜的屏蔽效果好。。

第二:网格铜的散热效果好。特别是过炉的时候,防止PCB板产生变形(特别是当两边的铺铜有很大的不对称,PCB过回流的或波峰的时候,两边的铜受热会不均匀,PCB产生变形。)

    第三:柔性PFC最好铺网格铜。。

    但需要注意网格的间距:太小了,加工工艺跟不上,PCB厂家加工不了;太大了,没有屏蔽的效果。

    所以铺什么样的铜,需要看具体的板子。我一般都是看板子才决定铺什么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