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特征阻抗为50欧姆的导线

楼主(2008-06-17):
我在用的一个RF模块时,天线的一端需要连接一个特征阻抗50欧姆的导线,我不太清楚如何在pads中画出这样的导线,请教高手指导!谢谢!

楼主:
难道没有人会吗?

网友:
    阻抗不是画出来的,是计算出来的,你可以去搜一下以前的帖子,有关于如何计算阻抗的帖子。

网友:
    阻抗控制在给PCB工厂的说明里说明一下,让板厂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是要和工厂联系,但是你画的线不能太窄,主要是注意一下走线的宽度,其余的是交给工厂解决的

网友:
    需要跟制板厂联系制板的填充介质的介电常数,并且确定可以加工的层间隔厚度,然后根据你布微带线还是带状线算出相应的线宽。这个线宽是根据公式计算出来的。

    多层板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阻抗可控,就是这么控制的。

    [ Last edited by libsuo at 2008-6-24 08:57 ]

网友:
    Agilent有个小软件AppCAD,
    很好用。

PS:
    所谓的智能软件都是需要约束去驱动。
说白点,就是需要设定好条件。

你想知道你需要的阻抗,那么,你需要知道:

    1、材料的介电常数
2、高度
    3、铜泊的厚度
4、导线的宽度
    5、边上有没有铺地
    and so on

填进去,calcuate下就知道了。
同时,你可以改下参数,看下变化的趋势。
    我们可以不知道怎么算,因为有很多好的工具,
    但一定要知道我们改变一个参数,它的什么指标会往什么方向走,这有助于快速解决一个方案。

网友(2008-08-22):
    向三星进军

    向三星进军, 升级一下,多发贴

网友(2016-04-02):
    阻抗通过软件计算 需要知道一些参数 慢慢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