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orcad生成allegro网表,相同名称的IC引脚报错,怎么处理?

楼主(2008-06-17):
生成allegro网表的时候,芯片上的不同引脚的名字相同,它就报错,因而不能生成网表。
芯片上不同的引脚名称相同很正常啊,这个不算什么错误。

请问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A:
建symbol偷懒了吧, 全都用了IO属性吧
power pin重名可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symbol偷懒了吧, 全都用了IO属性吧
power pin重名可没问题

嘿嘿,FPGA啊,IO是不能做成power的,看来只能改成不同的了,这个规则真怪异

网友B:
用Other导就不用修改相同引脚名称.
但在PCB中同样也要用Other导入,还要生成元件的Dvice,要把库加载到config_path中的dev_path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Other导就不用修改相同引脚名称.
但在PCB中同样也要用Other导入,还要生成元件的Dvice,要把库加载到config_path中的dev_path下面.

是啊,用other可以。
不过生成deivce很麻烦,还不如把元件的引脚改一下来得快,唉!

网友:
另外,我觉得如果用other的话,就不能无缝链接了,有点不方便。我赞成修改为不同的命名,
如gpio1,gpio2.。。。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