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一个解决数据块出错的办法

楼主(2008-06-17):
    今天发现一个解决数据块出错的办法
    因为之前板上有个芯片给单独设置了规则
结果再改回原来默认规则总不行
    例如走线的时候必须切换 shift+r那个吧
有时候也会出现数据库突然出错无法保存

    今天尝试了一种方法
先导出为asc格式的就ok
记得倒的时候把那规则的勾去掉就行

这样就还原到默认规则了

    不知道有人遇到过元件变更成与默认规则之后不能顺利直接走线的问题吗?
在我遇到的这种情况下
    例如我想拉出线到地的过孔
总不能生成via
    都是先点网络生成一个via 然后再将焊盘拉到via上
巨烦人
有解决过此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A:
    遇见过,跟楼主说的情况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见过,跟楼主说的情况差不多

    绝对是丫pads的bug问题

    不过谁知道如何一个元件变更规则后
再如何还原回去
    是不是目前只要我上面的那种方法呢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hoho,我碰到的类似问题,在规则设置中选component的规则设置为default,然后在decal中选取元件的规则也为default,你可以分别看下对话框左侧的菜单内没有特殊标记的元器件(好像标识N,忘了),可以试验一下,我没有带这种问题的pcb了,应该可以解决上诉的问题,可以的画可以传给我文件看看啊(wycam@163.com)……不敢保证完全能够解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