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钻孔图很大怎么回事

楼主(2008-06-18):
还是上次的图,参数我也没改,上次解决过出GERBER问题正常了,后来我只是改了下铺铜的参数,重新铺铜了,现在生成的GERBER文件中的DAC_PORT-1-2.DRL很大,在CAM350中看在其它层右上边,请问有碰到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
看了一下  好象是你在出DRILL的时候设置错误 我出了一下你以前版本的NC 没发现错误 你看一下

网友:
那是出NC的设置 你按那个出一下 我把我出的 DRL给传上去 你用CAM看一下

751 Bytes, 下载次数: 9,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你要一导进就是原尺寸大小的话
出钻孔文件时改一下格试,改成2.4格试
去试试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是设置TOOL SEQUENCE时设置成了DECREASING,就生成大的DRILL图了,改成INCREASING就好了,这两个究竟有什么区别啊,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是设置TOOL SEQUENCE时设置成了DECREASING,就生成大的DRILL图了,改成INCREASING就好了,这两个究竟有什么区别啊,谢谢各位的意见

TOOL SEQUENCE  钻孔刀具顺序
INCREASING    升序排列(由小到大)
DECREASING  降序排列(由大到小)

楼主:
这只个钻孔刀具顺序,怎么会直接影响到DRILL图呢?按说应该不管怎么顺序,DRLL图应该一样的吧?

网友:
是没有影响的啊 我感觉是不是你在出的时候精度没有选择正确啊  你试着把精度改一下 然后还是出降序 再看一下。

楼主:
呵呵,好奇怪,我只是改了这个升降顺序就出好了,以后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谢谢楼上耐心的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好奇怪,我只是改了这个升降顺序就出好了,以后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谢谢楼上耐心的解释

建议你再次修改为DECREASING 试一下,以便确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再次修改为DECREASING 试一下,以便确认问题。

确定了,我刚刚又重新试了下,用INCREASING就可以,DECREASING就又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