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出Gerber的问题(前面问题已经解决,谢谢!)

楼主(2008-06-18):
在出Gerber时候遇到的问题,钻孔文件与其他的文件错位了,钻孔文件是正确的,其他的错误!如图:

网友:
查看坐标(0.00, 0.00)处是否有不当的东西。这种问题一般是要看板子的。

楼主:
而且Silkscreen _Top 层的丝印都很模糊,也很粗大。。。郁闷!

网友:
检查一下出ART的时候的undefined line width 的数值。

楼主:
楼上仁兄的意见已经用过,undefined line width 只不过是在遇到未定义的线宽时候用那个数值代替的,无效哦。。。

网友:
出钻孔文件时有一个相对坐标与绝对坐标的选项,你看你选的是不是相对坐标那一项?那可能导致钻孔文件错位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昨天解决了,我只是在出NC DRILL时,把TOOL SQUENCE,选成第一个INCREASING    就好了,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