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出BOM表

楼主(2008-06-18):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在orcad里导出BOM表?我是新手请高手指点

楼主:
知道了,切换到项目管理器点菜单TOOLS下面的Bill of Materials 点OK就行了

网友(2010-04-28):
刚接触ORCAD这个法子很有用 谢谢了

网友:
知道了,切换到项目管理器点菜单TOOLS下面的Bill of Materials 点OK就行了
不过还要加上Value,Footprint

网友:
切换到项目管理器,选择要生成元器件的原理图,点击菜单栏的Bill of Materials 图标就可以了,这样比较方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