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预先设置线宽吗?

楼主(2008-06-18):
走线时老是要走不同线宽, 但是走线时每次都输入宽度很麻烦! 如果改规则也不方便!
有预先设置线宽的无模式命令或快捷键吗?
请赐教@

网友:
这一点,就没有PADS  DOS 版 强,  DOS 版可以完成走线后统一改线宽, 为不同植.

网友:
可以的
你可以在ROUTER里先选择网络然后改变他的走线宽度,那么所有这个网络的走线宽度都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夸张了,,现在肯定也可以呀

楼主:
谢谢各位

看来是没有象G \ E 等这样的命令能随时设置线宽了!
W只能改变当前走线的宽度 要是W (N) 就能改变全局走线宽度就方便了!

网友:
    我的建议就是先设置好一个走线宽度
    走完与它相关的走线后
再变更一下宽度就好了
    也挺方便的
毕竟多数的走线宽度是差不多的
也就电源与地那会有所不同吧
    用w也挺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