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表的导入问题

楼主(2008-06-18):
我在orcad里把网表建立好了,然后在padsLAYOUT中导入网表的时候提示如果下错误:

Reading file --  C:\ORCAD\开关电路.asc
*Unspecified or unsupported version of ASCII file
*PADS-PCB*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N1133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5V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N1133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5V
**INPUT WARNINGS FOUND**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为什么?怎么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ORCAD里把网表建立好了,然后在PADSLAYOUT中导入网表的时候提示如果下错误:

Reading file --  C:\ORCAD\开关电路.asc
*Unspecified or unsupported version of ASCII file
*PADS-PCB*
*Bad *CONNECTION* as ...

可以到PADS专区去咨询一下, 我没有用过PADSLAYOUT, 不敢妄言

楼主:
谢谢啊!但是我重新连接了好象还是一样,你说的格点是什么意思能否手明白点?

网友(2008-07-25):
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影响你继续LAYOUT吧,这只是提示说上述两个网络只有一个电气连接点,一般一个网络要成连线,至少是两个点,你的原理图中是不是这两个网络只有一个地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