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的差分时钟信号在LAYOUT过程中的如何处理

楼主(2008-06-18):
DDR的差分时钟信号在LAYOUT过程中的如何处理,需要等长吗,请教高手

网友:
如果能够做到等长最好。

网友:
是什么产品???

网友:
走带状线,可以按照差分线走线,基本等长,参考平面是地。: G9 c: G2 e$ p
总长度注意和地址线,控制线的SKEW,同时注意端接电阻的位置。

网友:
stripline is no longer a requirement for highspeed clocks - as long as they are closely referened to a continual ground plane.

网友:
    从bga封装拉出来的不同的层等长可以吗??

网友(2008-07-21):
    按一般差分布线方式,注意端接,我们一般按一串一拉做,并注意时钟线与其它线的等长关系就可以了!

网友(2008-09-24):
    差分一定要等长  阻抗100  最好有参考地平面   注意匹配电阻加在CPU  阻值10-----22 可选

网友(2011-10-29):
    我补充一个问题,端接电阻是要紧靠DDR 脚,但是如果是空间不够,正反各两颗DDR对齐布局,那端接电阻放在哪里,要怎么布线,谢谢

网友:
    回复9号:正反贴的时候,端接电阻就放在DDR外面就行了,距离DDR最近就行了。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那就仿真一下拉

网友:
    对的,最好等长、且有完整的参考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