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中,如何设定自动走线规则,让其走线横向、竖向有规律,漂亮?

楼主(2008-06-18):
如题,请对比两个图片,分别是自动走线结果和手工调整后的结果。

手动布线调整的地方:把很多的斜线,调整为短短的45度转角线,然后转为竖线。
                                   把布线相近的线的走线路径,尽量走在一起(像BUS)。
目的:好看点,似乎专业点。
疑问:这样的调整,有无必要?
           如何在AD6中设定自动布线规则,让AD6这样走?感觉好像只要让软件优先横向,实在不行才竖向(就是用铅笔划板时的,最简单的规则);另外就是是memory/bus走线就是了,但我找不出。

请高手指点。

楼主:
是否太弱,没有人有兴趣?
但我实在不懂,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2008-08-05):
自动布线后都需要手动调整的!
元件多了自动布线就不好用了,还是要手动布线!

网友:
我觉得自动布线恨少用
  还是用手动布线比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