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alid binary file format 错误打开部了文件,求助!

楼主(2008-06-18):
我在画完板时要保存,发现存不了盘,强行关了之后再打开此文件就提示invalid binary file format.极度郁闷!!!

网友:
打开  pads  layout 按装目录下的layout1  2   3试一下吧

楼主:
楼上的大哥可以说清楚些吧!
安装目录下的layout 1 2 3,不是很明白

网友:
自带备份文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昨天又做了几块板子,把前天的备份覆盖了,汗啊!没成功找回!

网友(2008-08-20):
我今天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can't read the binary file : .......................
还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
SAVE AS做多及份

网友(2009-09-03):
怎么打开?

网友(2016-12-17):
这个问题解决了么?现在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