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内层怎么用啊?

楼主(2008-06-18):
我在试着用内层,加了VCC层和GND层,
1.我先添加了这两层设置是COPPER--->PLANE--->NEGATIVE,
2.然后点ADD LINE,选ANTI ETCH,进行分割,
3.然后EDIT--->SPLIT PLANE--->CREAT,选层选网络.
这样的步骤出来后发现怎么铺皮都是整块的,与GND连的PIN也没有像做PAD的THERMAL RELIEF时做的FLASH ,不是GND的PIN也没有做PAD时ANTI PAD空一圈,怎么回事啊

网友:
首先确认PIN有加Thermal pad,  另外勾上Drawing Options  ->  Thermal Pads 看下。

楼主:
谢谢了,是那个没设置,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又出现个新问题,如图,我左边这部分设置的是VCC,上面的小圆孔是过孔,有+字的是VCC,我过孔上设置是THERMAL RELIEF 比REGULAR大6个MIL的圆,ANTI PAD也是,可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连接呢,还有过孔有ANTI PAD,怎么左边那么多其它非VCC的孔没有隔离开呢?

楼主:
咋没人看了,马上要下班了,希望明天有人帮看看

网友:
你左面的铜皮赋VCC属性了么?

网友:
这样显视是正常的,因为是负片是不用避开的焊盘自带有隔离盘的.

楼主:
有啊,我就是用EDIT--->SPLIT PLANE--->CREAT那里设置的,点!号也能显示铜皮是VCC的,可能是VIA不对,可是又不知道为什么不对,ANTI PAD至少应该能使非VCC过孔与铺皮隔离吧?

楼主:
在GND的内层的话,连接上隔离PAD起作用了,非GND的会隔离开,只是GND的PAD还是那样的,显示个+字,如下图

楼主:
GND层显示都是对了,因为它是一完整的地,出问题的是VCC层,这个进行了SPLIT PLANE,在内部的VCC铺皮里面的非VCC过孔不对,全和铜连上了,像这样 ,我设置的都是动态铜,当我用SHAPE SELECT去改动一下VCC铜皮的形状时,VCC铜皮里的GND倒是又露出来了,如图 但是,看左边那一个孔是其它的网络的,还是全铜,就是这种问题

楼主:
我刚刚又试了,把那个VCC层网络改成GND网络,这时铜皮与GND的PIN连上,其它的都可以隔离,是不是VCC不对啊,

楼主:
怎么没人看啊,还有这是规则设置,不知道怎么搞的,多出两个VCC,和一个GND规则,本来我只是设置各一个,出现这么多,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导致铺VCC时会出现上面的问题

楼主:
还在在学习,加上两层内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看啊,还有这是规则设置,不知道怎么搞的,多出两个VCC,和一个GND规则,本来我只是设置各一个,出现这么多,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导致铺VCC时会出现上面的问题8204

 建议先看下有关约束设置的资料。 不是规则多出来了, 是你定义了多个Cnstraint区域。

楼主:
你看下内部那片电源的铜皮,里面有非电源PIN也与铜皮直接接上了

网友:
在这个图中只有方框里那种连接才是跟铜连在一起,椭圆框里的那种不是连接在一起的这只是负片的显视方式,因为我们建VIA时就已经给它建了隔离盘,即使现在看是都连在一起了,但出GERBER后隔离盘会将VIA跟铜隔离的.

楼主:
生成GERBER了,看确实是好的,只是还有一点不解,如果说这只是负片的显视方式的话,不管铜皮是什么网络,对于同样的VIA显视的应该是一样的吗?看下图中红圈那边网络是GND,那边的非VIA网络就看到了隔离的圈,而黄圈所在的铜皮是VCC,它里面的非VCC网络就是 Mystery 所说的负片显视方式

楼主:
上面写错了,是看下图中红圈那边网络是GND,那边的非GND网络就看到了隔离的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一块高亮了,一块没有高亮,试把两块都高亮或都不高亮看下.

确实是,呵呵,好了,那没问题了,真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