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楼主(2008-06-18):
大家好,我刚开始学cadence,下了好多资料,可是都不系统,感觉讲的太细太复杂了,我想了解一下画一张原理图最简单的最必要的有哪些步骤,然后再了解里面的细节问题,我因该怎么学啊!

网友:
画原理图  。。。。。。。。。。。我也想学。。。。。。。。。。。

网友:
你可以试着摸索一下,谁也不可能手把手教你了.讲出具体的问题大家才知道怎么回答你!

网友:
第一步,打开CAPTURE
第二步,NEW--->ROJECT
第三步,打开SCHEMATIC PAGE
第四步,按P,调入原理图封装,没有的话要建封装
第五步,摆放封装,差连接走线
第六步,给每个器件设置PCB封装
第七步,CREAT NETLIST
第八步,完了

网友:
和你采用那个模块画也不同

网友:
别把画原理图看的太重,呵呵,根据我好几年的硬件工作经验来说,基本上要你亲自画图的机会可以说不多,一般都是CHIP厂商的参考线路把大部分都画好了,你需要会的只是copy,哈哈哈,当然了,自己还是要了解一下的,不难,很简单,买本书看看嘛,几十元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