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排阻换PIN的提问

楼主(2008-06-18):
请问一下,在板子上排阻不能换PIN有哪些原因呀?(注:已经在DEVICE里加上PINSWAP语句了还是不行)请高手帮忙解决,谢谢!

楼主:
首先谢谢版主!但看了那个贴好像对我没有用呀,还有谁知道呀?

网友:
我之前也拨弄了好久,交换管脚好说简单,但功能交换就不知道怎么搞了,事实上大可不用这么麻烦,直接在原理图中改过来,再导入网表就可以了。
那些功能虽然听上去很好,但不适用,改后还得back annotation回原理图中,我感觉还没直接改原理图来的快,你觉得呢?

网友A:
你那个直接写语句的方法我没用过,我是在原理图中改的,直接在原理图中点击元件,在package中加pingrounp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直接写语句的方法我没用过,我是在原理图中改的,直接在原理图中点击元件,在package中加pingrounp就完了

这个能不能讲清楚点呀,最好是能贴个图上来.

网友:
贴图要帖几个,麻烦,我说步骤你照着做就是了:
1.打开capture原理图,选中一个你要交换的元件,右键->eidt properties
2.view->package
3.edit-> properties弹出package properties对话框,添加pingroup就可以了。
Pingroup栏设置相同的数字的管脚可以交换,软件不支持0.
这样做下来就可以了,板子中所有的同类型的器件都可以交换管脚了。
这个书上有的,你要多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