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只移动板子背面的所有元素,而保持板子正面的所有元素不动?谢谢

楼主(2008-06-18):
谢谢

网友A:
打开color,只把底层元素显示出来,也只能选择底层的元素了

网友:
关闭正面元素的信息(pin、丝印等)只显示底层的元件的信息就可以了,看不见的东西就不能对其进行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color,只把底层元素显示出来,也只能选择底层的元素了

我发现是我忘了关表层的丝印,所以总是把表面元件也都选中了。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