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带宽限制功能??

楼主(2008-06-18):
今天用1GHz的示波器测量一个电压5V 的电压值, 发现5V 电压有周期性的(4.5M)正弦波动(见下图), 应该是受到一个时钟的干扰, 发现正弦的波动最高有5.7V, 最低4.3V 左右,  觉得这样的值肯定不符和要求. 但是把示波器的带宽限制功能(20M)打开后, 发现波动明显减少, 我不太清楚示波器的带宽限制功能有什么用,, 我应该打开吗?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带宽限制功能的作用是用来减小示波器的本底噪声,如果几兆的信号用1G的带宽去测量,很容易引入高频段噪声,通常情况下,示波器带宽为待测信号带宽的几倍就可以了。
    对于你的4.5M的正弦波,打开带宽限制功能是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1GHz的示波器测量一个电压5V 的电压值, 发现5V 电压有周期性的(4.5M)正弦波动(见下图), 应该是受到一个时钟的干扰, 发现正弦的波动最高有5.7V, 最低4.3V 左右,  觉得这样的值肯定不符和要求. 但是把示波器的带 ...

    多数示波器中的存在的带宽限制电路,可以减少显示波形中出现的噪声。但在消除噪声的同时,同样会减弱信号的高频成分。

楼主:
    谢谢答复, 我测量的是SMART CARD 的电压值, 但因为 SMART CARD 的频率是4.5M, 所以电压VCC 上就出现了 周期为4.5M 的(出现在时钟的边沿)  上面图中的波动,  VCC 为5V, 而上面的波动最大为5.7V,  如果不打开带宽限制的话, 这样的值是不符和要求的. 还是打开测了. 我想用一个200M 的示波器测一下, 再看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
    SMART CARD的5V电压可能没有加LC、PI之类的滤波电路,或者加了,但容值或电感值太小。

网友:
    通常限制带宽主要是为了验证DC/DC电源用的,通常电源引入的干扰,考虑其5次谐波干扰20M基本也就够用了。

而全带宽测试主要是测量电源噪声+纹波,也就是电源或是系统的整体性能。

主要你测这个电源是为了什么?这个弄清楚了,就好办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正确!

楼主:
    看到大家的回复, 又学到些新的东西. 谢谢了.

    今天又研究了一下, 发现是接地的问题. 因为我的SMART CARD 芯片TDA8024 放在了一个小板子上, 而小板子和主板是通过排线连接的, 其中是有一个4.5M 的时钟(PIO 模拟的), 波形不是很好, 所以到小板上, 基本上所有的信号,包括地都带有上面图中的波动. 而我发现主板上的地是没有那样的波动的, 我就考虑增加小卡板的接地量. 效果很显著, 原来的波动有0.6V 现在只有0.12V,符合要求了. 于是觉得很高兴, 又有新的认识,看来以后做板子要注意板子的接地问题.

网友(2008-09-24):
    板卡设计有一定的规范  特别考虑汇流路径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