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布线设计完成后,怎么比较网表?谢谢

楼主(2008-06-18):
谢谢

网友:
同问,请知道的同行多多相助。

网友:
ALLEGRO自身不支持网表的比较,但是可以输出PCB的网表文件,通过第三方的工具进行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C 对比

什么是IPC对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是IPC对比呢

用CAM处理的.   BRD文件导出IPC , CAM导入GB文件,生成网表 导入IPC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AM处理的.   BRD文件导出IPC , CAM导入GB文件,生成网表 导入IPC比较

楼主应该是想比较原理图和PCB的网表

网友:
我一般不比较的,直接再由原理图到Brd新转法再做一次网表的更新传递不比比较更快捷,你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可以及时的更新到BRD文档里面,还比较啥?
附图(新转法)

网友:
当然要确保你的BRD文档是由Sch得来的,BRD文档里面的更改最好由Sch更改后得来,当然也可以由BRD回注到Sch,但这种方法我不怎么用,主要是担心会有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利用design sync来比较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