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格式的问题

楼主(2008-06-19):
我想问一下一般出钻孔是几比几? 好象2:5与5:5没什么区别?

网友:
格式应该是2:5用的多一些

网友:
真的用到了5:5的时候
自己去量一下前5的单位是inch,五位数的最大量值是99999
99999inch这么大的图我想还没有几家厂可以做的,了不起99inch的就已经很大了,所以5:5的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折磨电脑和使你的Gerber文件更加臃肿而已,不过更加保守,楼主是70后的吧

楼主:
楼上怎么会觉得是70后呢?
WHY?

楼主:
我只是不懂2是什么?5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