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 mentor exp2005sp1?

楼主(2008-06-19):
download from verycd, 如何安装 mentor exp2005sp1 及 crack?

Thanks a lot

网友(2008-07-20):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网友:
直接安装就行吧,
选择安装类型的时候选Node Locked
之后提示license path和WDIR的路径
我在D盘设了d:\license\专门放各种license
设d:\EXP_WDIR\为expedition专用project目录

网友:
网上有安装步骤的,不过我看基本所有EDA软件的安装都差不多

网友:
“How to set up a license server on Windows”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