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某些元件一次更换为其他元件?

楼主(2008-06-19):
    请问如何把某些元件一次更换为其他元件?
    例如电容的不同封装更换(不同的封装我设置了不同的元件)
    如果把元件标号更改了

是不是会在pcb里面移动了位置
    不能保持到原来布局的位置吗

例如我把一个L1更换为FB1会不会导致网表到pcb的时候器件挪动呢?

楼主:
    后面的那个试过了可以
前面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