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管脚对问题

楼主(2008-06-19):
我在ROUTER里面用用F3走线,结果发现是同一网络的线,不是同一管脚对的线竟然不能连在一起。

还有个就是怎么修改管脚对。比如我在设置管脚对布线等长的时候,没有我想要的管脚对,3个管脚有2个管教对。结果我要设置的却没有。
我现在的方法是删掉一个我不要的,然后EOC里面再连接。但是这样效率太低了。不知道你们怎么设置的 ?

网友:
"我在ROUTER里面用用F3走线,结果发现是同一网络的线,不是同一管脚对的线竟然不能连在一起。"

1有可能你的规则设的不合理

"还有个就是怎么修改管脚对。比如我在设置管脚对布线等长的时候,没有我想要的管脚对,3个管脚有2个管教对结果我要设置的却没有。
www.eda365.com我现在的方法是删掉一个我不要的,然后EOC里面再连接。但是这样效率太低了。不知道你们怎么设置的"

2我也没怎么设过,但是以前我想过。这个方法应该可以帮到你。如下:

实在不行就这样 ,怎么着,也用不着eco哇

3  哦,还有一招是最笨的,但也是最简单的,先记下这三个元件的坐标,然后把这三个元件按你想要的拓朴结构排好,ctrl+m一下,最后再把它们敲回去,ok拉。

楼主:
谢谢版主,好多高级功能我都不会用,所以我只好用些笨方法了。呵呵

网友(2010-12-06):
还有个就是怎么修改管脚对。比如我在设置管脚对布线等长的时候,没有我想要的管脚对,3个管脚有2个管教对结果我要设置的却没有。,

网友:
碰到楼主相同的问题,期待高人路过。

网友:
关于设置管脚对,可以将拓扑结构固定下来 ,然后测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