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TACK問題請教

楼主(2008-06-19):
請問一下大家:
建制 DIP形式的PAD時 需要編輯padstack layers,請問

1.Regular Pad;Themal Relief; Anti Pad有什么區別?
2.后兩者可不可以不設置參數?
3.具體參數是如何確定大小的?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大家:
建制 DIP形式的PAD時 需要編輯Padstack layers,請問

1.Regular Pad;Themal Relief; Anti Pad有什么區別?
2.后兩者可不可以不設置參數?
3.具體參數是如何確定大小的?

謝謝~

看看后果就知道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15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