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为什么有的层的盲埋孔就是出不来呢?

楼主(2008-06-19):
我想出所有层的盲埋孔,单单有两个层的盲埋孔怎么也出不来,请高手赐教!

楼主:
S1和S3层的孔都没出来,为什么啊?我哪里设置不对,有没有人知道阿?

网友:
看不清楚你贴的图, 不过好像盲埋孔不是你想怎么出就怎么出的,  层叠不同 ,工艺不同
你可以列个表看看,你设计的盲埋孔在层压生产上是不是有冲突?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叠层是否正确,然后可以试下手动创建BBVIA。

楼主:
以前是手动加的,,后来觉得自动生成挺方便的。投板后,板厂说1-4的盲孔他们做不了,让我改成1-3(top-s1)的,我昨天试top-s1怎么也出不来。
第一张图是我所生成孔的说明,所有生成的孔没有出现和S1,S3有关的,不知这两层怎么了。
第二张图是我自动生成top到bot盲埋孔的设置对话框。

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就把1-4的孔直接在板子上给编辑成了1-3,才凑合出了底片,不知这样做好不好,还是麻烦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下面是我的分层(我个人认为层叠不会影响出盲埋孔)
TOP
GND1
S1
VCC1
GND2
S2
VCC2
S3
GND3
BOT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