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对于打地孔有什么讲究吗

楼主(2008-06-19):
    孔的大小,数量,布局应该如何考量

下面是我打的一个截图

网友:
    有听说过过孔间距为波长的1/20

楼主:
    如果板上晶振是20mhz
其他高速能到100mhz以上
那么这些地孔的间距是不是按照最高频率的来算吗

300000000000/100000000=3000
3000/20=150
    ??
不会这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板上晶振是20mhz
    其他高速能到100mhz以上
    那么这些地孔的间距是不是按照最高频率的来算吗

    300000000000/100000000=3000
3000/20=150
    ??
不会这样吧

    计算基本是这样的,不过这个1/20主要用在地过孔拿来作为屏蔽EM时用。如果从减小loop area的角度考虑,在不破坏参考平面完整性的基础上可以加尽可能多的接地via,但关于这个问题,众说不一。很难定量讨论。

网友: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你打地孔是电源,信号,测试?
用途不同,方式也不同!

网友:
    1/20 波长一般针对板对外接地的规则吧?!

    比如说螺丝孔位的考虑!
    板上的地孔我们公司打的很多 基本上100mil就打一个, 除了连接地 还能散热呢!!
    对那种guard traces 保护路径的地 多远打一个孔 好象能计算出来., 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
    对于过孔和信号波长的关系只是在书上看到.实际运用中关注的比较少,还是请有实际经验的兄弟来发表下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 ,我也很感兴趣, 不过我知道不太多, 还请高手多讨论些!!
刚刚在其它地方看到:

    我们知道,频率与波长的关系为f= C/λ。式中f 为频率,单位为Hz,λ为波长,单位为m,C 为光速,等于3×108 米/秒,对于22.894MHz 的信号,其波长λ为:3×108/22.894M=13 米。λ/20 为65cm。本PCB 的敷铜太长,超过了65cm,从而导致产生天线效应。目前,我们的PCB 中,普遍采用了上升沿小于1ns 的芯片。假设芯片的上升沿为1ns,其产生的电磁干扰的频率会高达fknee = 0.5/Tr =500MHz。对于500MHz 的信号,其波长为60cm,λ/20=3cm。也就是说,PCB 上3cm 长的布线,就可能形成“天线”。所以,在高频电路中,千万不要认为,把地线的某个地方接了地,这就是“地线”。一定要以小于λ/20 的间距,在布线上打过孔,与多层板的地平面“良好接地”。

我想问一下,VIA 的大小有什么讲究,吗?  是越多越好吗?

网友:
    我也是打些地孔,但不知道取多大合适,我都是随便打的!设计不是很正规,看来以后的设计中要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 ,我也很感兴趣, 不过我知道不太多, 还请高手多讨论些!!
    刚刚在其它地方看到:

我们知道,频率与波长的关系为f= C/λ。式中f 为频率,单位为Hz,λ为波长,单位为m,C 为光速,等于3×108 米/秒,对 ...
    希望高手能更多的解释一下
    我现在也是沿着走线两侧多打一些via
    让上下的地保持联通

网友(2009-10-19):
    我也不知道怎么打 只是觉得合适就可以了 并且尽量注意不把地层和电源层分的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