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论坛上看到的好图

楼主(2008-06-19):
    在其他论坛上看到的好图
见介绍:

    一块外国人画的板子

该板子应用于高速通信,传输速率为:9.95 G - 10.7G,板材为特殊板材,不明白为什么在输出的耦合电容那里,有像蛇行线的走线

网友:
    确切地说:这不是蛇形走线,而是将走线的45度拐角换成了弧形走线。在高达10g的信号线是一定要用弧形走线的

楼主:
    可能描述没说好
    我指的是这个地方

    那个焊盘好像通过一个折叠走线连到了地

网友A:
    仔细看了看,这个电容平行的应该是电感,可是无法看出电容是怎么与附近的信号连接起来的
    谁看出来了清告诉一声
还有你所说的电容不应该是耦合电容,到目前我所碰到的耦合电容都是串联到信号中的,而这个电容有一端是连接到地的,可他的处理方式也不像滤波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看,这个电容平行的应该是电感,可是无法看出电容是怎么与附近的信号连接起来的
谁看出来了清告诉一声
还有你所说的电容不应该是耦合电容,到目前我所碰到的耦合电容都是串联到信号中的,而这个电容有一端 ...
    是不是就像标号那样
起电感作用?
    怎个起法啊

网友:
    应该注意到一点,那就是在走线上串联的三个元件都是电容(如C46 C49 47),应该是用到了实际电容的阻抗特性,也就是“零点”频率,这个零点频率应该是在9.95 G - 10.7G
    另从图上看R12和C46并没有直接通过走线连接,而L10,R12倒是串联到地(假设旁边大面积普通为ground),是不是R12和C16通过耦合的方式实现连接,这种频率下,信号应该是通过电磁波耦合的方式传输。

    没什么依据,随便猜测的,还请高手明示。

网友:
    学到了不少,以后多走蛇形线!

网友:
    期待高人指明...

网友:
    问两个问题,
一,是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不好
 我对尖装物体不是很好的印象,对他感觉也不是很好,会不会存在不良影响,
    二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解释详细一点
 问什么要用蛇形线接地啊,好像说接地距离越短,形成的回流路径就越小,不易产生电感什么什么得,不记得了,就记得接地距离线短而粗,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分析:
    先看下面的图:

(1)从C45焊接的痕迹看,两端焊锡量明显不均,特别是上端焊盘锡量较多,还存在锡尖,有明显用烙铁手工焊接留下的痕迹,所以这不应该是正式量产的版本,估计是正在调试中。
    (2)蛇形线就是小电感L9,但和蛇形线相连的焊盘上焊接的不是电阻,那仅仅只是个焊盘而已,请见下图:

    可以看出来吧?蛇形线相连的就是个焊盘,那电阻在哪里?
答案就在这个焊盘上,这个焊盘应该是电阻的一个pin,那另外一个pin呢?另外一个pin就在焊盘旁边的电容下面,也就是说,R13和C45是兼容设计(上面第一个图)。
    猜想如下图:

    C45不焊的时候,红色框中就会焊R13。

    焊R13上去能组成什么电路呢?不用说了吧?
    什么?还看不出来?
R13如果是0欧你总能看出来吧?
    呵呵!答案就是-----T型滤波器
    简单说就是让10G信号容易通过,其它信号不容易通过。

    暂时只能猜这么多了,欢迎拍砖!

网友A:
    今天去公司 请教了一下前辈得到的结论是:
    这是射频板上常用的泄放电路,而蛇形线的目的是对于非需要频率的信号(此时应该称为噪声)全部泄放掉;对于本身的频率,则信号可以通过。
    对于蛇形线的长度必须为该频率波长的四分之一(地网络)。
想请问一下LZ该板是什么射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去公司 请教了一下前辈得到的结论是:
    这是射频板上常用的泄放电路,而蛇形线的目的是对于非需要频率的信号(此时应该称为噪声)全部泄放掉;对于本身的频率,则信号可以通过。
    对于蛇形线的长度必须为该频率波 ...

频率高不一定就是射频板。
从板子的特征看,这就是数字板,10G串行信号,中间的IC很可能就是个缓冲器。

网友:
    我的表达可能不太清楚,
我的意思是这种处理方法在射频板上很常见,而在一般的板子上是没有这样处理的
当时我在公司问的时候,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这种与平常做法有差别的板子一般都是射频板
最后我找到我司专门做射频板的前辈请教,他一看就对我讲了前面的内容,具体原理关系到电磁场的内容。(呵呵,他也没有对我深讲);而且问我是什么射频板。————我现在的目的就是找lz确认一下是否就是射频板,希望不要误导大家!

网友B:
    谢谢版主,不过蛇形线,搞成电感,呵呵,省钱啊,就冲这一点估计是牛人搞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不过蛇形线,搞成电感,呵呵,省钱啊,就冲这一点估计是牛人搞得

    我说的东西只是猜想,还不一定对,还要等标准答案,以前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设计。

楼主:
    见高手回复真是受益匪浅啊

网友:
    论坛是卧虎藏龙的地方 多点交流会提高很快的
    谢谢各位大侠无私奉献

网友:
    这个帖子一定要顶,继续关注。两位分析得都有道理。就要多多发这样的帖子,引起大家的讨论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啊

网友:
    学习,射频还没接触过。。。。。。
这个帖子该设为精华贴,让大家作为一个参考榜样,学习之。。。。。。

[ Last edited by libsuo at 2008-6-28 17:43 ]

网友:
    感觉还是10#的分析详细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2009-11-26):
    11楼说得对:
    长度为被传输波基频的1/4波长的传输线段,在远端短路时,它在基频和所有奇数谐波都具有高的阻抗;对所有偶数谐波具有低的阻抗。也称做1/4波长线或1/4波长传输线。

网友:
    那为什么在后面还要再接电容呢?C7,C8的作用

网友:
    有点像光模块的板子
    我原来做过一块,不过没有蛇形线处理的部分

网友(2010-03-02):
受教了,回复下。

网友(2022-04-07):
    受教了,感谢大佬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