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在丝印层的文本是不是不能显示在top层

楼主(2008-06-19):
    感觉在丝印层的文本都在铜皮的下面
看的不是很爽
    是不是只能这样了
    不知道是否可以类似元件的标号一样显示在top层一样

楼主:
    类似这样
    看得不爽
    被走线遮盖了

网友:
    我觉得看你当前层是什么层啦!

    如果把当前层选为丝印层,丝印就会前面显示啦!
    元件自带的REF是在TOP层的,所以看起来就会在上面呢!

    问:一般做文本丝印规格是多少呢?好象PADS中文WIDETH限制为5。那高度呢??

楼主:
    不过还是挺麻烦的
因为外加的文本一般不能直接放top 不然会成了导线吧 (灌铜的时候)

网友:
    不会吧,在PCB上面用TEXT添加文字不会认为是铜的

网友:
    还是放在丝印层好一点,养成良好习惯。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