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怎么样检查

楼主(2008-06-19):
我想问下生成的gerber文件有时候并不是跟板子相符,要用cam350检查,请问怎么样检查呀,要检查些什么内容?4 P( ~7 v2 z7 i/ U$ Y
我下了个cam350,导入gerber文件后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怎么样检查,请做过的同行指教一下?

网友:
线宽线距,丝印,看下负片,钻孔等。

网友:
CAM350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检查功能也是非常多的,短断路等都可以进行检查的,一般的走线和阻焊的间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