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是PADS 的defect???

楼主(2008-06-20):
power和ground有走线,plane type究竟应该设置为split/mixe还是no plane。这两种设置在verify design是连通性都没有问题,但在输出gerber时若设置为split/mixe就会报连通性错误。

莫非是pads 的defect???

PS:我的split/mixe是有灌铜的

网友:
用哪层都可以,但split/mixe和no plane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见意你先把它们的区别研究一下